AO从real到word

楼主(2015-02-11):
我用的是setp7 5.5,我想把一个输出写到AO的模块通道里,我先用一个real数除以100,再用结果乘以27648,在用这个结果去move到输出,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求指教。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FC106来实现数据的转换,输入部分就是你的工程值。

网友A:
FC105和FC106是软件自带的规范化的函数。

FC105和FC106均有极性管脚、工程值转换的上下限值,不需要考虑转换前或后的数字值(比如你上面的27648)

网友B:
不想用自带的FC105和FC106可以自己写个功能块 无非就是数据之间的转换计算 百度搜下公式 写在功能块里就行了 自己写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己定义功能块输入输出变量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