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控 T-910 PLC 支持油井示功图

楼主(2015-02-11):
 油田油井示功图是载荷随位移变化而变化的一对连续变化的数据,在图形上由位移-载荷数据可描述出一条封闭的曲线,这条曲线就叫示功图,根据实时示功图,可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分析出油井的工作状况,诸如振动、堵塞、泄漏、机械故障等,都会通过示功图反映出来。理想情况下示功图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横坐标是位移,纵坐标是载荷。示功图一般有200对数据左右,这200个数据是同一个周期内的,
       腾控 T-910 PLC 通过底层驱动采集两路模拟量数据,位移-载荷传感器信号可连接到这两路AI通道上,用户工程中通过调用功能块,即可采集位移-载荷数据然后拷贝到用户指定的中间变量区,上位机可读取这些数据生成示功图。如下图是用组态王采集到的数据和描述出的曲线。
       本图中,T-910 PLC 仿真产生了位移和载荷曲线,其中位移曲线用正弦波代替,载荷曲线用曲线梯形代替,这两条曲线通过本机的两路AO输出,AO再连接到本机的AI上,上位机直接读取两路AI信号,即可描述出仿真的示功图。如下图,在本图中,示功图表现为一个严格的平行四边形,在实际生产中因为设备旋转及负荷的影响,不会是四边为直线的平行四边形,上下两边会有波动变化,左右两边会有弯曲,当油井在病态下工作时,甚至不会出现四边形,仅是一个闭合的曲线。

用户使用 T-910 PLC 示功图功能时,需要插入一个固件库,才能使用示功图功能块,如下图

EN (Boolean):高电平时数据会更新,低电平不更新。

Dist (Word):位移,为1到8的整数,代表1到8路模拟量。

Load (Word):力,为1到8的整数,代表1到8路模拟量。

Cycle (Dword):周期,单位毫秒,15700代表15.7秒。

Sampling (Boolean):每次采集第一个点时sampling会至为1,持续1秒钟。

DistMax (Word):采集周期内位移最大值。

DistMin (Word):采集周期内位移最小值。

LoadMax (Word):采集周期内力最大值。

LoadMin (Word):采集周期内力最小值。

Dynamometer (Word型数组):WORD型数组,用来存放功图数据,前240个WORD存放位移,后240个WORD存放载荷。

以下是PLC实现示功图仿真的程序范例。

功图固件库:下载附件  Dynamometer.rar (2.8 KB, 下载次数: 2) 后,解压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KW-Software\MULTIPROG Express\5_35_519\plc\FW_LIB目录下,在工程中,选择库 ,插入,固件库,选择Dynamometer文件夹,选择Dynamometer.FWL,在右侧编辑向导中即可出现功图功能块,拖拽使用。

楼主: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377&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

网友A(2019-05-11):
怎么不能下载示例呢?

网友B(2024-01-25):
引用 楼主:
腾控 T-910 PLC 支持油井示功图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377&fromuid=2(出处: 腾控科技...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5/165858/165858_1.shtmlhttp://bbs.gongkong.com/d/200705/165858/16585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