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床零件卸料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2-11):
摘 要

  先进的机床加工技术是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传统的数控冲床卸料的方式是在 CAM软件里加刀的时候留下节点,使零件与板材产生不完全脱离,但这样的方式耗时耗力,耗时体现在需要人力在冲压完成后,手动的在板材上面取出零件进行有效的分类.耗力体现在对取出的零件在节点处还要进行打磨处理.如果对零件进行分类,大零件采用零件拾捡功能,小零件按零件的尺寸大小推进不同的料箱,废料推进废料箱,就能有效的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此我们南京东岱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英国的VERO集团给出了零件卸料的解决方案.

拾捡和料箱一样都属于钣金加工机床的一个卸料装置.不同品牌的机床其拾捡装置和料箱装置的设计方式也可能不一样. 拾捡和料箱在机床上面为板材卸料时对零件的尺寸也是有要求的.对拾捡功能来说一般的机床供应商对拾捡的区域划分为3~5个垛.每个垛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尺寸来放置不同尺寸的零件.而对料箱,机床设计厂商一般会分1~4不等的料箱装置,用来推放不同尺寸的零件。如图(1)为德国通快3000冲床的正在从板材上面吸料.

   钣金行业有很多企业对钣金件的要求很高.不允许零件上的周边轮廓有任何的毛刺.激光加工是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的.但冲床,传统上必须要留微连接.那么这样就会有毛刺.冲床的卸料装置拾捡和料箱可以解决了毛刺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把整个零件都冲下来,不留任何的微连接.然后拾捡装置移动至零件处,将零件移走,或将零件推进料箱,从而完成卸料.我们就以英国VERO集团旗下的Radan软件来说明拾捡和料箱的功能的使用方法。

  Radan软件在对零件拾捡方面的操作极为的方便.加载成功后,如图(2)所示.其中零件上绿色吸盘部份为软件增加拾捡功能时,自动识别出哪些吸盘起作用的效果.但在自动识别时,对零件上图素不完整的情况下(如此处板材已经被冲下或者此处有成型的形状),吸盘是不会自动开启的,因为软件认为这里会存在漏气现象. 但在实际加工中,因为这样有可能发生零件拾捡装置上面的吸盘力气压不够,导致零件被吸不平衡,在移动的过程中卡在板材内,为此Radan软件还支持手动开启哪些吸盘起作用功能.从而保证零件牢牢的被吸在拾捡装置上,顺利的完成卸料动作.

   Radan软件对料箱的操作也甚为方便。在排序的模式下,对先后的切边刀定义好顺序列后,直接可以加载料箱.如果机床上的料箱数量多,可以依据零件的大小来对料箱进行选择,同时如果机床硬件的装置有将此零件推进料箱后有容器选择的话,可以在此输入容器的识别号.这样这个零件所有的卸载操作就算完成!如图(3)Radan软件推进料箱的使用.

结束语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说明零件常见的两种卸载的解决方案,只要有卸载装置的机床都可以按照此方法进行操作.本方案操作简单,生产安全.大大的提高了您的编程效率和生产能力.

网友A(2015-03-18):
Radan为钣金设计提供很大帮助!

网友B:
radan专业的钣金加工软件

网友C:
radan是专业的钣金设计加工软件,与fabcost集成使用更好。

网友D:
radan在钣金设计方面认可度高,和fabcost的集成能有效节约成本。

网友E:
SolidWorks是一款强大的三维设计软件,功能很强大,增加工作效率。

网友F:
实际生产中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哦,蛮不错

网友G:
这是一款很好的软件,功能很强大,值得一试

网友H:
radan是专业的钣金设计加工软件!!!

网友I:
英国VERO集团旗下的Radan软件能够解决拾捡和料箱的问题。

网友J:
Radan提高编程效率和生产能力

网友K:
Radan软件是一款唯一能从三维设计到展开到加工可用一个软件完成的CAM软件,这个软件现在还能支持折弯编程和五轴激光切割和切管,真的是太全面啦。

网友L:
Radan软件是最强大的钣金设计加工软件。解决钣金加工中的所有问题!

网友M:
radan专业的钣金加工软件,很节省材料啊

网友N:
radan是世界公认的专业钣金软件

网友O:
radan这软件真心不错,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节省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