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PROFIBUS冗余方案的实现

楼主(2015-02-11):
一种PROFIBUS冗余方案的实现

                                       基于德国COMSOFT公司的PRS冗余交换机

                                                 ——Xavier Xie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某些行业、某些对象在安全方面和工艺方面有特殊要求的过程控制的现场总线,系统冗余的问题显得十分的必要。在PROFIBUS DP主站冗余理念中,两个完全相同(地址配置)的DP主站是必不可少的,但如何可靠、安全、迅速地实现两个DP主站的线路切换,是每一个冗余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在以往的PROFIBUS冗余方案中,是通过建立Flying Master原则来实现的,这种方案中不可避免的缺点是成本和空间要求都很高,这给安装调试和维护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更长的排故时间,而且市场上很多DP主站是不支持Flying Master原则的,因为两个DP主站要预防同时被连接到总线上,导致双地址冲突,系统瘫痪。本文所描述的方案是基于德国COMSOFT公司的PRS冗余交换器实现的,它能够避免当前冗余理念中的所有缺点,且简单,快速,安全。

    PRS是一款紧凑型24伏帽轨模块内含切换逻辑和智能双DP主站接口的DP从站。该设备可连接两个DP主站并连接到其它所有DP从站网络中。该交换机控制PROFIBUS协议和应用层上运作的DP主站的状态。假如某一个运作的主站有故障,该交换机就会物理切换到另一个待机的主站,整个切换过程并不影响DP从站的工作,即使PRS交换器本身出现故障而无法工作了,也不会影响原本主站的正常工作。

图1是本套方案的基本结构图。

图1:基于PRS的Profibus冗余结构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PRS可连接两个完全相同的主站(包括配置,地址等等可完全相同),而下面又接了许多的从站设备,而PRS本身也作为一个从站存在,它也有自己唯一的站地址。

图2是PRS的接口图。

图2:PRS接口图

    PRS的供电电压为24V,RS232服务接口可供连接PC,并对PRS进行基本设置,通过上下开关可设置PRS本身的从站地址,MasterA和MasterB用于连接DP主站,Slave用于连接DP从站,而附加的EthernetA和EthernetB网口提供了另一种主站连接PRS的方式。

    在简单介绍完这套方案之后,下面进行实物测试。

    图3是本方案的实物连接图,其中包括一个电源模块,两个Profibus主站(COMSOFT的FNL模块),一个PRS模块,一个从站(COMSOFT的XPS-E网关)。Profibus主站通过网线连接PC,通过PC对其进行组态,下载,控制。

图3:实物连接图

    需要注意的是两主站均作为该网络的头站,所以终端均打ON,而从站作为该网络的尾站,终端电阻也需要打ON,而连接到PRS上的三个终端都需要打OFF。

图4是主站的组态结构图。

图4:主站组态结构图

    组态软件也是COMSOFT公司开发的Configurator II,可以看到,PRS也是有GSD文件的,也是需要在主站中进行组态的。

    把两台主站组态成一模一样之后下载到主站中,可通过软件启动主站,并给设备上电。PRS首先把PROFIBUS网络切换到哪一个主站取决于主站的激活顺序,哪一个主站先激活,就可先连接到PROFIBUS网络中。若PRS上电前两主站都已经被激活,那么PRS默认连接MasterA。

    MasterA与MasterB同时正常运行,PRS把PROFIBUS网络切换到MasterA的控制下,从图5.1可以看到,MasterA和MasterB都在运行中,而从图5.2可以看到,PRS的SIDE A,RUN A,RUN B均长亮,而DP部分的SIDE A和SIDE B的ALIVE灯也长亮,说明MasterA和MasterB均处于正常可运行状态。

图5.1:MasterA和MasterB运行中

      图5.2:PRS指示灯

    此时,从组态上来看,MasterA的所有站点均正常,而MasterB中除了PRS这个站点之外的其它站点都无法找到,如图5.3和5.4所示。

图5.3:MasterA运行时系统情况

图5.4:MasterB示连接到网络中

    若把MasterB反激活,则SIDE B的ALIVE灯熄灭,如图5.5。

                                                             图5.5:MasterB未激活时

在这个方案中,PRS作为主站下来的第一个从站,而且主站跟PRS后面的所有从站通信都必须先经过PRS,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导致PRS出错或掉电,这时整个系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它会保持原来已连接到网络中的主站继续工作。如图6.1所示,PRS已掉电,但原有的主站仍处于工作状态,整个网络也不会停机。

图6.1:PRS掉电,系统正常工作

此时,从组态上可以看到,PRS这个站点已经掉站,呈现红色,而其它的从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如图6.2。

图6.2:PRS掉电时的系统情况

    总而言之,这套方案对于实现PROFIBUS主站冗余是非常快速且可靠的,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1、避免双主站地址冲突

    2、两DP主站可以被相同配置

    3、可与第一个标准的DP主站工作

    4、通过PRS不会影响PROFIBUS数据通信,即使PRS出错

    伴随着工业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对系统的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不同程度的冗余要求是必要的,为保证在现场总线可靠、安全、持久的运行,PROFIBUS DP冗余交换机在今后的总线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