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2-18rt怎么与丰炜PLC通信485通信数据传送

楼主(2015-02-12):
xp2-18rt与丰炜PLC通信485MODBUS RTU通信成功。M线圈能通信。数据没成功。
丰炜PLCMODBUS RTU通信

d7200地址怎么写,是32位的吗。

网友A:
先和丰炜厂家确认下寄存器MODBUS地址前面的4是前缀还是地址;如果是前缀,D7200对应的MODBUS地址为7200,如果是地址,D7200对应的MODBUS地址为47200;16位或32位示程序而定。

网友B(2018-04-13):
地址,D7200对应的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