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触摸屏数据采集

楼主(2015-02-12):
我用DOP-B触摸屏采样数据,设置为断电保持,存于U盘的话断电重启前面的数据不保存,设为HMI存储就可以保存下来,是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A:
以前我用的经验,不会丢,只会重新上电时,覆盖掉以前资料

楼主:
 谢谢啊,但是我看“历史数值数据表”就没有断电前的了,通过U盘插到电脑上看也一样!

网友B:
U盘存数据不是实时写入的,而是先放在人机的缓存里,要保证数据存到U盘,可以用以下的方法:

1、做一个“移除多媒体”的按钮,属性里选成USB,每次拔U盘前必须先点这个按钮,数据才会被确实写到U盘,并且不会发生损坏端口的情况(当然概率较低);

2、考虑到意外掉电或者需要做自动定时存储的情况,有两种解决办法,都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中,一是,在一般选项中设定外部装置快写值,默认是不启用,你可以勾选一个值,比如1KB,表示每累计1KB的数据就自动往U盘写一次,最小是512B,好处是可以保证意外断电时大部分数据还在;二是。在控制命令选项中勾选“一般控制”,仔细看这个控制字的位定义,其中一个位叫做“立即写入外部装置”,可以通过PLC或宏指令定时触发这个位来做数据自动保存,当然注意使用频率,U盘毕竟不是固态硬盘,写入操作太频繁会坏掉的。

网友C(2016-08-23):
学习了,谢谢高工们,继续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