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发送接收疑惑

楼主(2015-02-12):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can有一个Tx和Rx,当发送端发送帧信息到总线上的时候,这帧信息是否也会被本节点的Rx接收到?

网友A:
CAN不是Tx,Rx。。。can是CANH,CANL两根线。。。当两根线电平相等(隐性)(都为2.5V时,表示1,,当两线电平不等,(显性),表示0.

网友B(2015-03-16):
是的,而且必须收到,CAN内部控制器会实时侦测当前总线的电平状态,这样才能做出发送时的仲裁机制

网友C(2015-09-21):
嗯,按说如果接收点的ID和发送点的ID相同的话,自己发到总线上的数据也能被自己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