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避雷器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2-12):
   1、打开仪器箱盖,将仪器外壳牢固接地。
  2、将避雷器的一端插入仪器的高压套管内(H端),另一端用线夹夹住。或者用专用的绝缘线从高压端引出外接试品。
  3、合上电源开关,仪器内部自检后,报警灯亮,放电灯亮,两块表头指示值为零±1个字。
  4、按一下复位键,报警灯灭,仪器进入检测状态,可以进行测试。
  5、按下检测按钮约1秒钟后松开,仪器自动完成MOA的全部检测项目。
  热电阻的常见故障是热电阻的短路和断路。断路情况更为善觅,这是因为热电阻丝较细所致。可用万用表的“×1Ω”挡进行测导,如测得阻值小于R,则可能有短路的地方;若万用表指示为无穷大,则可断定电阻体已断路。电阻体短路一般交易处理,只要不影响电阻丝的长短和粗细,找到短路处进行吹干,加强绝缘即可。电阻体的断路修理必然要改变电阻丝的长短而影响电阻值,因此需要更换新的电阻体。若采用焊接修理,焊接要校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网友A:
使用过程中还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