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触摸屏密码

楼主(2015-02-12):
台达HMI怎样实现输入不同的密码进入不同的画面,请老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宏来作输入数据对比,改变系统控制区的画面指定寄存器的值来跳转到不同画面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B:
开启“系统控制区”的画面切换功能后,先判断密码是多少,再用PLC梯形程式(数值比较,传送画面号)或HMI宏指令(IF语句,赋值画面号)均可。

网友C:
类似于下面这种!用宏来实现,很方便!

$10中存密码,$0为画面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