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和实际温度有偏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13):
主要会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 温控器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偏差为线性关系
主要为测温体精度问题。
② 温控器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偏差为非线性关系
a.输入类型选择错误;
b.模拟量输入没有定标/定标错误;
c.温控器干扰问题;
d.热电偶干扰问题;
e.测温体质量问题。

解决方案:
① 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偏差为线性关系,
使用温控器调整菜单中的温度输入偏移值来补偿;
② 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和实际温度偏差为非线性关系。
a. 选择正确的输入类型;
b. 使用2 点定标,并且设置正确的定标值;
c. 温控器接线要远离高压线或者大电流的电源电缆,避免与电力线平行或作同一配线。推荐使用独立的管道或带护套屏蔽;尽量将温控器和产生强高频噪声或电涌的装置分开装置,或者在会产生噪音的外围设备(特别是马达、变频器、螺线管等带有电感元件的设备)上安装电涌抑制器或噪声滤波器;
d. 一般是接地型的热电偶比较容易受干扰。建议选用非接地型;
e. 更换测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