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100故障求助

楼主(2015-02-13):
英威腾goodrive100在缺省值设定下,用键盘能正常运作,
但转至通讯模式下,用上位机控制则只有频率显示,
没电压输出。
请各位大哥给点思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通信写入了频率,频率显示正常,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是不是没有启动,所以就没有电压

电压都是变频器自己输出,

频率和开启信号是通信给定的,没有启动就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B:
  所有参数都设置了吗 ?

网友C:
应该是通信控制字中没有启动,或者不对!

网友D:
应该是通信控制字中没有启动,或者不对

网友E(2017-12-01):
你好,我们是福建英威腾联保中心,有需要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