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故障分析案例说明

楼主(2015-02-13):
定时器不定时:
① 确认输入电压是否符合产品供电规格;
② 输入正确电源后,确认是否需要输入启动信号;
③ 确认输入信号是无电压还是有电压输入,输入信号是否与产品输入规格匹配,与设定是否匹配;
④ 如果计时时间一直为0,确认是否复位端子有输入信号提供,导致定时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⑤ 如果计时时间一直处于一个时间点不动,确认是否栅极端子有输入信号提供,导致定时器一直处于暂停状
态。
定时器输出故障:
① 确认定时模式与输出是否相符;
② 外部信号干扰导致定时时间到后定时器不动作或者定时时间未到定时器动作。如果输入的连接线和电源
线、动力线、高压线属于同一电线管配线,会引起定时器误动作,请远离这些强电线,进行独立配线,使
用屏蔽线或金属电线管,缩短配线。

网友A:
学习了 可以参考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