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故障分析案例

楼主(2015-02-13):
计数器输入信号,不计数:
① 输入信号是否与计数器设定相符;
② 输入信号端子是否接线正确;
③ 计数如果一直显示0,确认是否输入复位信号,请先断开复位输入。

计数器计数不正确:
① 多计数:确认前方接入到计数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当输入设备是继电器、开关等,选择的计数频率过高,例如1KHz 或者5KHz,计数器就会记录接点发生的
振动、震颤的情况而导致多计数。
② 少计数:输入信号频率是否和计数器的输入频率相符。
当输入设备的频率高于选择的计数频率,计数器会来不及响应导致少计数。
计数器OUT 灯亮,但是后续负载不动作:
① OUT 灯亮时,确认输出端子是否有信号输出;
② 计数器有继电器信号输出,但是后续设备是需要电压输入才能启动工作,所以需要串电压在回路中,负载
才能正常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