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5-02-13):
线圈部分故障:
① 线圈断线:使用超声波清洗或在线圈上加过电压可能会导致线圈断线;
② 线圈供电不足: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会导致接点不动作;
③ 线圈极性接反:内置二极管型继电器如果极性接反了会导致接点不动作;
④ 线圈交流、直流供电错误:AC 线圈的继电器线圈上加DC 电压,线圈发热,可能造成烧损;DC 线圈的继电器线圈上AC 电压,可动铁片反复振动,不能正常工作;
⑤ 线圈部分长时间通电,导致继电器线圈发热、线圈绝缘恶化,继电器动作故障。

线圈部分故障对策:
① 更换继电器;
② 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接点不动作;
③ 按照正确的极性接线;
④ 不要向继电器线圈长时间通电,如果要长时间通电,推荐使用无励磁设计的继电器产品。

接点部分:
① 接点粘连:
原因:

a.连接的负载容量超过了继电器的接点容量;
b.开关频率超过了继电器的额定开关频率;
c.继电器的寿命到期。

接点粘连对策:

a.选择接点容量大的继电器;
b.选择开关频率大一点的或者选择固态继电器;
c.更换继电器;

② 接点接触不良:
原因:

a.线圈部的电压不稳定;
b.接点表面是否附着异物(如电弧产生的黑色绝缘物质,纸片,木片,灰尘等物体);
c.接点表面是否被腐蚀(如长时间不使用,接点表面氧化);
d.是否有机械性接触不良(端子偏移,脱落);
e.是否达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f.使用环境有振动或冲击。

接点接触不良对策:
a.换个稳定电源供电;
b.采取防尘措施或使用带密封继电器;有电弧产生建议使用带灭弧装置的继电器产品;
c.如果是继电器机械上的损坏或到了寿命,请更换新的继电器。
③ 保证使用环境振动在继电器的耐振,耐冲击范围内(继电器抗冲击能力都不会很好)或换成SSR显示灯不亮部分。
原因:

①线圈供电不足;
②线圈直流供电,极性接反:显示灯不亮,接点动作。
显示灯不亮对策:

①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显示灯不亮,接点不动作;
②按照正确的极性接线。

网友A:
学习了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