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开关故障分析:

楼主(2015-02-13):
① 按钮按下,接点不动作:
接点接触不良
原因:a.附着了垃圾,灰尘或有水的进入;
b.受到周围有害气体的影响,接点表面产生了化学膜;
c.焊接时焊剂进入;
d.可能是内部的弹簧坏了;
e.可能是操作速度太慢,导致接点的切换不稳定;
f.可能是操作频率太低,导致接点表面产生氧化膜。
② 按钮松开,接点不复位
a.按钮有瞬时动作和交替动作,选择交替动作,需要再按按钮;
瞬时动作:按钮按下,接点动作,按钮松开,接点复位;
交替动作:按钮按下,接点动作,按钮松开,接点保持动作状态,再按按钮接点复位;
b.接点熔接
原因:负载超过了接点的负载容量;
电弧导致接点熔接了;
浪涌电流超过了开关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开关频率超过了允许操作频率范围;
③ 带灯按钮接点动作,显示灯不亮
a.是否正确连接了灯的极性;
b.施加的电源电压是否适合灯的电压规格。

网友A:
头一条最常见最后一条也见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