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的公共电极棒需要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2-13):
因为电极间有微弱的电流(短路时、AC8V 2mA 以下),

如果接地浮动,就容易产生感应,导致复位不良,
所以接地的主要目的是:
① 防止误动作;
② 防止雷电冲击。

网友A:
作为一个公共地,要有一个基准电势,接地是保证零电势的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