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动机绕阻受潮的处理

楼主(2015-02-13):
    对大型电动机,尤其是额定功率在1000KV以上的电机,遇到电机绕阻受潮,处理起来就很麻烦。笔者根据本单位维护、处理大型电机方面的经验,向读者介绍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

    我单位主扇风机,由同步电动机来拖动,其额定功率为1300KW,额定电压为6KV,额定电流为132A,定子绕阻为Y形接法,系进口产品。有一次在做预防性电气试验时,发现1号主扇风机电机定子U相绕阻的对地绝缘电阻仅0.5MΩ。经过仔细检查,确认电机因长期使用,绕阻积尘过多,停机后电机内部温度骤然降低。为此,我们采用以下处理方法:

    1.除尘   拆掉电机两侧的消音罩,在左侧进风口用压缩空气将电机内部的灰尘从其右侧进风口吹出并排到室外。

    2.加热   按附图接线。首先将与U、V、W三相绕组出线相连的6KV电揽拆开,并将V、W两相出现头用螺栓紧固在一起,然后在U相与V、W相之间加380V交流电源。根据电机的定子额定电压U=6KV,定子(电枢)额定电流I=132A,可粗略估算出单相绕组阻抗Z=(U/√3)/I=(6000/√3)/132=26.24(Ω).据此可以计算出加热电流I`=U`/(3Z/2)=380/(3*26.24/2)=9.65(A),用这种方式对绕阻连续加热3—4h。滑线变阻器RP在送电前电阻要处于最大值,送电后再逐步调小。PA为钳形电流表,套在外接380V电缆回路上,观测加热电流。同时,为防止在加热过程中电机转动,应切除电机励磁回路,且施上制动闸。

    用上述方式处理后,再重新测试,发现U相绕阻的对地绝缘电阻已上升到125 MΩ,与其它两相接近,证明处理效果显著。

以后我们又对有类似问题的其它大型电机也做了相同的处理,均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为防患于未然,笔者建议在大型电机的维护中应注意:

   (1) 电机处于停机备用状态时,其内部应保持一定温度,许多电机一般都装有加热器,建议在停机时接通加热电源。

   (2) 对电机内部及其绕阻要定期除尘,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