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登录服务器设置后,客户端不能登录,为什么?

楼主(2015-02-13):
组态王分布式设置情况上,设置完成了登录服务器,但在客户端不能登录,提示“本站点:不能登录。”,这是为什么?是哪些地方设置错误了?还是不具备系统登录服务器的功能?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帮助文件的配置  组态王的server和client功能我用过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帮助文件的配置  组态王的server和client...

谢谢。我重新测试了几次,是可以登录了,只是客户端的用户必须是登录服务器上的用户表所包括的用户才能登录。明白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