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报错触摸屏就黑屏、

楼主(2015-02-13):
一台全自动化机器,在做自动或者刚上电的时候,一复位,回不了原点就会报错,说哪里没有复位,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他触摸屏就会黑屏,

机器用的是欧姆龙CP1H,触摸屏是步科的MT4414T.

只要有什么没到位,或者报警触摸屏上会显示哪个信号点没到位什么的,然后报错没几秒他就会黑屏,断电重启还是一样的。

我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因为PLC程序中加了炸弹程序吗?

触摸屏我已经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结果。

现在我就在想是PLC的程序做了手脚,会这样吗

楼主:
自己顶下、有木有人啊

网友A:
如果是新机械,有这个可能是PLC有这个程序。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QQ1060202933

网友B:
没有见到这情况,见到过程序错误引起触屏出差

网友C:
应该是程序引起的。检查下程序和触摸屏的制作吧。

网友D:
13年遇到过,最后查出来时触摸屏内部有BUG

触摸屏厂家升级了底层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