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PLC

楼主(2015-02-13):
西门子Smart PLC下载程序过程中出现“输入密码”、“PLC的请求命令被密码保护”,但是我没有对PLC和程序设置任何密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哪位大侠知道,求解!

网友A:
顶一下,挣分数。。。。。

网友B:
     密码? 找厂家要呀

网友C:
可能是误操作了,你把里面的程序删了就行了。另外如果是第一次下载的话,说明你买的不是新的,已经有人用过了。

网友D:
 使用“复位为出厂默认存储卡”(

网友E:
是不是你使用别人的例子下载了?也许别人设置了密码?

如果知道密码,可以使用“清除”;

如果忘记密码,只有一种选择: 使用 “复位为出厂默认存储卡” (Reset-to-factory-defaults memory card)。

在 RUN 模式下将存储卡插入 CPU 导致 CPU 自动转换到 STOP 模式。 如果已插入存储卡,无法将 CPU 更改为 RUN 模式。将存储卡插入正在运行的 CPU 可导致过程操作中断,可能引起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插入存储卡前,务必确保 CPU 处于 STOP 模式。

要使用此卡清除 PLC ,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插入复位为出厂默认存储卡。 CPU 切换到 STOP 模式并且 STOP LED 闪烁。
2. 对 CPU 循环上电。 CPU 使 RUN/STOP LED 闪烁,直到复位完成(大约一秒),然后 STOP LED 闪烁,表示复位结束。
3. 卸下存储卡。
4. 对 CPU 循环上电。 CPU 复位为出厂默认设置。 之前的 IP 地址和波特率设置都均已清除,但日时钟不受影响。
CPU 复位后,可分配一个新密码并开始编程,也可从硬盘或从另一个程序传送存储卡加载程序 。

网友F:
下载一个空程序进去试试

楼主:
用SD卡恢复PLC出厂默认设置,就可以解决忘记密码问题了!

网友G:
默认设置恢复PLC出厂

网友H:
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用空程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