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问题

楼主(2015-02-14):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4KW的变频器带一个4KW电机的风机。有时侯偶尔会出现过载报警.面板显示电流达到17A ,(正常运行时电流为4-5A)铅表实测确认电流有17A。起初认为是线路有问题,运行过程震动导致的短路。先后更换了线缆,电机及变频器都没有找到原因(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其他的风机设置都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力矩补偿调整是否合适呢?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应该是4kva而不是4kw的,这个是明显选小了,通常要升一级的!!!!!

网友C:
风机的机械特性可能有所影响  您试着将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延长

网友D:
V/F是风机控制方式么,有些也跟变频器的软硬件品质有关,在要不然就查下机械部份问题

网友E:
风机的机械方面有问题,是否是轴承有问题或者负荷有问题变大。

网友F:
风机有不正常的时候,比如环境温度变化影响自然对流;风的变化影响风机工况......等。观察一下负荷变化。变频器的电流别用钳形表测量,不一定准确,用变频器面板显示监测。查看变频器的过流保护设置。

网友G:
变频器过载意思就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H:
变频器是否经常在低于25HZ的情况下运行,造成电机轴电流过高后润滑脂高温流出,轻量的 轴承缺油后,电机运行至工频状态,造成机械故障,导致电流过高,快些查看轴承是否缺油!!!!!!!!!

网友I:
运行中过电流应该就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J:
跟负载有关,检查一下风机管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是否经常在低于25HZ的情况下运行,造成电机轴电...

网友L(2015-03-20):
你的风机变频器选小了,最少选5.5KW变频器或者7.5KW,就OK,具体的请加群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表达不是很清楚。

1、是一开始就这样吗?

2、还是原来OK,换了变频器,就这样了?

但是不管哪种情况,还有一点没有说明:过流时变频器的频率!

上边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是V/F特性设置不对!

需要明确的是:

第一4KW变频器带4KW风机没问题(只要是正规厂家的)

第二风机V/F特性是二次曲线或平方特性,如果按现行设定或S设定,在某些频率一定会过流,但具体多少没有实际测过。有时是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大,但并不超过电机功率。

如果增加提升转矩,如果是采用恒力矩特性(线性)其过流会更大。

以上是变频器应用风机负载的主要思考思路,供参考。相信按上述思路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

网友N:
是不是再生制动电阻选小了?

网友O:
是在加速,还是减速,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各有不同解决方法

网友P:
变频器选的小了点

网友Q:
偶尔过载又不是经常过载 很正常

网友R: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表达不是很清楚。1、是一开始就这样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