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与输出电流

楼主(2015-02-15):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比输出电流小而且在工频时,输出电压也不一样,能量守恒是怎么体现的。

网友A:
变频器为了维持电机热平衡,或者说为了电机线圈温升不上升,无论变频器频率如何变化,变频器输出电流都维持在额定电流附近

因此不能看电流大小,而是计算功率的变化

网友B:
  / 应是功率变化 不变吧 !

网友C:
输出电流为负载电流,和负载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