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蓄电池保养秘诀

楼主(2015-02-15):
 蓄电池是工程机械的辅助电源,在行驶过程中,由发动机向用电设备提供电源,并向蓄电池充电。蓄电池在工程机械起动时提供起动电流。以下就指出几点工程机械蓄电池保养秘诀:

  一、保持一定高度的电解液液面

  按使用要求,电解液液面应高出极板10~15mm。检查时先用内径4~6mm、长约150mm的玻璃管,垂直插入加液口中,直到与极板上边缘相接触,然后用食指压紧玻璃管中电解液的高度即为蓄电池内电解液平面高出极板的高度。测量后再将玻璃管中的电解液放回,如果液面高度不够,应及时添补蒸馏水,切不可加入泉水、河水、和自来水,更不能添加稀硫酸,否则会使电解液密度增加而损坏极板。还应注意;蒸馏水应在蓄电池处于充电状态时加入,以保证电解液混合得更加均匀;液面不可过高,以防止在充、放电时电解液外溢。

  二、及时清除壳盖上的黄白色糊状物

  蓄电池壳盖上的黄白色糊状物,是由于蓄电池壳盖和极桩周围溅有硫酸溶液,使电极桩处受到电化学腐蚀的结果。其中白色物质为硫酸铅,黄色物质为硫酸铁,腐蚀性甚强,且电阻很大,若处于导线接触处,将形成很大的接触电阻,造成导电不良。

  为此,要经常用碱水,也可用10%的苏打水或10%的氨水溶液浸过的棉纱擦净蓄电池外壳及壳盖处溅出的电解液,使其表面经常处于中性。若极柱与导线接头间隙有氧化物时,可用工具刮净。

  三、定期补充充电

  一般情况下,放完电的蓄电池应在24h内进行充电;对于停驶机器(或暂不使用的大型设备)上的蓄电池,必须每个月补充充电1次;在用的蓄电池,应每两个月拆下来进行1次补充充电,对工程机械蓄电池保养。

  四、定期检查电解液的密度

  电解液密度必须与所在地区和季节相适应。根据实践经验,我国大部分地区(除了严寒地区外)夏季前后,新充电的蓄电池电解液的相对密度可达到1.20~1.25g/立方米,使用过的蓄电池再次充电时,电解液相对密度要保持在1.15~1.18g/立方米。秋季电解液的相对密度则应由1.18g/立方米逐渐提高到1.25g/立方米,冬季调整到1.285g/立方米,春节再逐步添加蒸馏水,以调低相对密度,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电解液密度,对工程机械蓄电池保养。

  五、冬季如何对工程机械蓄电池保养

  1.要始终保持蓄电池在充足电的状态下。以防电解液相对密度下降而结冰,防止壳体破裂、极板弯曲和活性物质脱落等。

  2.电解液相对密度在不结冰的前提下要尽量降低。

  3.每天出车、作业前检查蓄电池电解液的液面高度,如有需要则添加蒸馏水。向蓄电池添加蒸馏水只能在充足电状态下进行,让蒸馏水较快地与电解液混合,以减少蒸馏水结冰的可能性。

  4.因冬季蓄电池容量降低,因此发动机冷起动前应进行预热,启动用电动机每次运转时间不得超过5s,每次启动间隔不少于15s。

  5.长时间停车时应对蓄电池采取保温措施。

  6.要经常清理蓄电池表明杂物,让蓄电池表面保持清洁。

  7.要经常检查蓄电池的电极桩夹头有无松动,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

网友A:
蓄电池保养得当,使用寿命就长。

网友B:
正确使用和维护蓄电池,对延长电池寿命很重要。

网友C:
蓄电池保养得当,使用寿命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