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只有正反转的连续工作,没有点动?求救

楼主(2015-02-15):
我有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只有正反转的连续工作,没有点动?求救

现在连连续工作都没。点连续就转1下就停

楼主:
是一台5米立车的主电机。长时间没用。这段时间开始用本来是正常的。突然就只可以连续工作,没点动。勉强用了2天,今天连续工作也没了。现在按点动没反映。按连续就点下就停

网友A:
直流调速器烧坏了吧

网友B:
说的不是很详细啊  你按连续的时候它转一下有没有报警啥的?你用面板控制 还是用外部按钮控制的?

网友C:
说得太笼统没法判断。以前正常就不要怀疑参数和接线问题。如果590没有任何报警,就查控制信号回路:正常运转(点动和连续运转)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运转信号和速度参考信号(点动速度由内部给定),按这个思路去查好了,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D:
有可能信号线有问题了,要详细的说一下故障现象,QQ:5841026,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