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5-02-15):
132KW大连冷冻机,正常运转2小时,停机后发现启动自藕变压器烧毁,检查发现电机也毁坏,求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自藕变压器烧坏的原因引起 电机 烧坏吧 ?

网友B:
自耦降压吗?是跳闸还是自动停机?

网友C:
起因应该是电机先烧坏吧

网友D:
电机烧坏以后,变压器才会烧坏。如果变压器线烧坏。电机没问题

网友E: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指电动机启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来降低加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启动电压。待电动机启动后,再使电动机与自耦变压器脱离的。正常运行两个小时,停机。说明停之前电动机没坏,而自偶是上次启动完毕切断的。那同时损坏的原因可能是--短接的接触器没正常工作,造成电动机和自偶都带电运行,电动机低压长期运行烧毁,然后自偶也烧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指电动机启动时利用自耦...

 楼上的分析到位!

网友G:
电机先毁坏;自藕变压器后烧毁,停机过流引起。一般开仃功率大儿倍正常功率。一般设备标有正常电压,最高电压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H:
感觉五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I(2015-03-20):
应该是自偶变压器没有转换到工频,自偶变压器长期运行,导致电机长期低压运行烧毁电机和自偶变压器,你自己检测以下你的启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