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能用变频器调速吗

楼主(2015-02-15):
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可以用什么品牌变频器调速;参数怎么调整

网友A:
亲,永磁电机就是和变频器配套使用的,你用任何一个品牌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变频器调速的、、、

这么说吧:用了永磁电机,而不用变频器调速,你就是资源浪费、、、、

参数调整:这个很难把握,主要看你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

最起码:需要设定“控制模式、运行指令、频率指令、加速时间、减速时间、频率上/下限、电机的各个参数(电机铭牌)、变频器的各个保护参数(比如:报警、复位等等)”

网友B:
您说的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吗?

网友C:
品牌看你自己选择啊,参数都是基本参数就行,看说明书

网友D:
坛上有个帖子专门讨论此事。

一般来说,驱动同步电机需要变频器功能上的支持,并且最好是带电机编码器。

如果变频器没有提到专门支持,也有可能驱动成功,但启动时肯定会有抖动。坛上有不少用普通变频器(没有专门提到能驱动同步电机)驱动成功的,功率还达到了数十千瓦。但我测试一个也没能成功,都是一启动就报OC(过流)。

通过坛上那个帖子,我个人觉得必须启用变频器限流功能,类似飞车启动时由0频率或一个比较小的启动频率向上搜索,由于电流被限制,不会出现OC报警,但频率却在缓步增加。对应同步电机,即使上电时与定子磁场与转子磁极没有对齐,但由于变频器电流被限制,且一直保持有频率输出,在定子磁场扫过一周电角度时总会在一个位置对齐转子磁场,从而转子进入与电子磁场同步状态,开始正常旋转起来。

所以最开始一个电角度周期内,转子会发生抖动,甚至是明显的小角度反转现象出现。

网友E:
当然可以了,现在很多变频器的宣传册山不是推荐变频器搭配永磁电机节能么~

网友F(2015-03-20):
现在很多高端变频器可以带永磁同步电机,比如进口丹佛斯FC302变频器、深圳蓝海华腾V8变频器,具体请加QQ群

网友G(2018-12-08):
完全不用什么很高端的变频器,别瞎忽悠人。

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不弱磁的话,比异步机还简单。

风机、水泵、家用电器上面永磁电机一大把,难道都用进口的高端变频器???

网友H(2020-03-10):
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技术转让

永磁同步控制系统特点:
1、控制核心采用高性能DSP处理器;
2、先进高效的矢量控制算法和智能控制技术;
3、先进的弱磁控制算法,提升电机高速性能;
4、功率部件采用贴片工艺,具有优异的散热结构设计和温度监控功能,大大提高了控制器的高温环境适应能力;

5、可靠完善的过热过流保护功能,采用独创的热量积算限流算法,确保运行可靠;
6、可调的加减速曲线,可灵活、快速调整至舒适的加减速性能;
7、通过可编程操作面板可灵活调节参数,匹配不同厂家的电机;
8、控制器总成主接触器的驱动电路采用PWM软开关技术,吸合时间、吸合电压、保持电压等相关参数可根据负载特性调节,增加外围部件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9、支持客户定制设计;

变频伺服步进工控产品研发生产技术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