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品牌推荐

楼主(2015-02-15):
麻烦大家推荐我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品牌,交货期要快。

输出电压:5V,12V,24V,-12V

非常感谢!

楼主:
最好不要国产的,谢谢!

网友A:
OMRON(日本)

施耐德(法国)

台湾明纬(中国台湾)

一直在用这三个品牌,很不错的哦

网友B:
台湾明纬  不错

网友C:
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很普通了,别进口了。家庭就可以生产的产品。

网友D:
台达电源也有你需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达电源也有你需要的

台达在电源领域做得还是有圈可点的。

网友F:
明纬的很不错,专做电源,只是假货很多

网友G:
关电源品牌,交货期要快。

输出电压:5V,12V,24V,-12V

台湾明纬  不错

网友H:
我们就用的是台湾明纬。十来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I:
台湾开关电源明纬很不错

网友J:
台湾铭伟,国产里面应该是最好的,看做工就很精细。当然买的时候要注意,现在铭伟则个牌子的假货太多,什么上海铭伟,香港铭伟。。。。

网友K:
西门子有电源试试看一下

网友L:
一直用明纬,感觉还可以,故障率比较低,选择容量时,稍微大一点儿比较好

网友M:
明纬的还可以  还可以用西门子的

网友N:
台湾明纬电源不错哦,我一直都是用明纬的

网友O:
直用明纬,感觉还可以,故障率比较低,选择容量时,稍微大一点儿比较好

网友P:
台湾明纬电源性价比高!!!

网友Q:
台湾明纬(中国台湾),尽量不要用日本鬼子的。

网友R:
今天早上我的一个正品行货西门子电源,无故输出电压到了51.3V!

后果就触摸屏烧了!PLC及模块还算好,刚刚检查没有损坏,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损坏,台达变频器也是正常......

该西门子电源今天已经跟西门子确认是正品行货

网友S:
欧普,施耐德,德力西,铭纬,西门子,但市场上的名纬等假货太多了,想买到正品,可以去安芯商城(www.360ic.com)看看。

网友T(2015-04-12):
引用 网友Q:
台湾明纬(中国台湾),尽量不要用日本鬼子的。

www.kingoro.cn

www.shandongkoro.cn

www.fengyuan99.com

网友U:
建议你有明纬开关电源,品质,服务,售后,我都觉得不错

网友V:
我们单位一直用菲尼克斯和魏德米勒两种

网友W:
用菲尼克斯电源 应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