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N系列PLC停止后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5-02-15):
各位,求助。之前编写了一个SFC程序,PLC运行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是PLC断电(或者先停止再运行)后再上电,程序会从刚才的断点运行,而不是初始状态开始运行,请问怎么回事,新手求讲解。

网友A:
使用了断电保持的寄存器。

网友B:
一楼正解,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C:
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就行。自己琢磨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D:
你不初始化的吗?你没有启动顺序的吗?

网友E:
寄存器使用符合编程手册吗?

网友F:
断电再次上电时清除所有步进继电器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楼正解,程序没有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断电保持的寄存器。

并没有使用掉电保持的器件啊。就是用了S0,S10-S30,输出继电器还有定时器T0-T6。用SFC设计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就行。自己琢磨一下,很简单的

程序很简单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用了S0,S10-S30,输出继电器还有定时器T0-T6。用SFC设计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