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型PLC圆口不能正常和西门子SMART屏通讯

楼主(2015-02-16):
目前我碰上一个问题,台达PLC_ES2,将其RS232-COM1口的协议设置成MODBUS—RTU这种协议之下,可以正常的上传和下载PLC程序,但是发现不能在该协议下进行电脑监控,怎么捣鼓也行不通,偶然一回报警DC24V电压不足,以后一直都是提示通讯正忙。我觉得这也是和西门子SMART 1000 IE组态屏通讯不了的原因吧?

屏只提供RS485--RTU联机台达ES2的驱动程序,理论上中间加入RS485--RS232(无源或有源)的转接口就可以通过8针圆口联系上PLC的,协议匹配一致成MODBUS_RTU的。但是我怎么折腾也行不通:换通讯电缆、换了好几个无源有源转接口、反复交换接线顺序.....等等

就是发现PLC的COM1通讯指示灯闪烁的很暗,明显比正常的灯暗多了。

我想要不是还有什设定没改变(可能行不大)

最大可能是PLC本身硬件COM1就不完善吗?

求助啊!台达的技术客服真心不太给力啊!

楼主:
我目前确实只能通过RS232--COM1口和屏联机,PLC的COM2/3口都有其他用处。

而且,COM1口协议设定成MODBUS—RTU,铁定只能上传和下载程序,该协议下的COM1口就是不能进行程序监控,一开监控就提示PLC通讯正忙,所以我想,要不就是还有什么通讯设定细节被我忽略掉了,要不就是硬件上COM1口本身就不怎么完善。公司里有成批的DVP的PLC的

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上位机是电脑本身的串口,还是通过的USB转串口?

严重怀疑你的232转485口通信器性能不好。

网友B:
上位机串口的参数设定对否,是否本身就不是串口哦。

楼主:
我反映的是2个问题,第一,ES2的COM1口协议设定成RTU,可以和电脑进行上传/下载程序操作没有问题的,传完程序什么都不改动顺势通过COM1就用台达的软件监控PLC的运作却行不通,一直都是提示PLC通讯正忙。怎么还在怀疑我的参数设定?上位机软件?我都说了公司各种无源有源转接口,通讯电缆反复换着测试。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目前就是想解决ES2的COM1口协议为RTU的情况下怎么不能进行监控/和屏通讯的问题。

各位回复的质量能否提高点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上位机是电脑本身的串口,还是通过的USB转串口?严重怀疑你的232转485口通信器性能不好。

台达的PLC编程软件监控啊,用其他的自己不是要更加的心里没数了?公司转接口好几种一直都是批量使用的,反复换着测试。现在最明显的问题是ES2的COM1在RTU之下可以上传下载程序,不能监控提示PLC通讯正忙。(监控的原理和屏的通讯就是一个意思)这样就没必要怀疑转接口、通讯电缆、上位机软件会不会有问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上位机是电脑本身的串口,还是通过的USB转串口?严重怀疑你的232转485口通信器性能不好。

COM1的协议改成默认的ASCII就可以监控,改成RTU就不能,却可以进行上传下载,还有人怀疑参数设定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串口的参数设定对否,是否本身就不是串口哦。

哥哥诶,真是难为你深更半夜的。马上过年了,你还是赶紧的搓麻、喝茶去吧,呵呵,难为你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下午专门跑到公司,实际测试,COM1在RTU模式下,监控程序没有问题。

估计要么是你的通讯器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注意PLC在停机模式下是COM1用的是缺省设置,是ASCII的,7 位,E ,1,1的保守格式,所以很容易通信上。

一旦PLC运行,就会使用你对COM1定义的格式来通信,注意RTU是     8    位的,你看下你D1036

的设置是多少,这个是需要与COMMGR中的通信格式保持一致的,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能上下载数据(此时PLC已经停机使用保守格式),监控程序时PLC使用的是你对COM1定义的格式,电脑上必须改通信,否则就无法监控。

我之测试了ISP,没有测试WPL,但,是一样的设置方法。

你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上位机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内容的回复! 下午专门跑到公司,实际测试,COM1在RTU模式下,监控程序没有问题。估计要么是你的通讯器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注意PLC在停机模式下是COM1用的是缺省设置,是ASCII的,7 位,E ,1,1的保守格式,所以很容易通信上。一旦PLC运行,就会使用你对COM1定义的格式来通信,注意RTU是     8    位的,你看下你D1036的设置是多少,这个是需要与COMMGR中的通信格式保持一致的,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能上下载数据(此时PLC已经停机使用保守格式),监控程序时PLC使用的是你对COM1定义的格式,电脑上必须改通信,否则就无法监控。我之测试了ISP,没有测试WPL,但,是一样的设置方法。你再测试下。

我用的是WPL,不是仿西门子这种SPL,当时赶紧度呵。我现在也不方便去公司了,多谢朋友,

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红包都归您,呵呵

网友C:
我也遇到西门子触摸屏与台达PLC通信这个问题:

如何用西门子SMART LINE PANEL  700IE 触摸屏监控 台达的PLC DVP 20EX2  ?

有做过的吗?介绍一下可否实现?最好发个例子程序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可以的 已解决!注意加上更改设置的后门,以恢复PC连接

网友D(2015-05-07):
1、COM1端口最好用于PC监控用232;

2、想用RS485,最好用COM2、COM3;

3、这样既可以用PC监控,又不影响HMI的通讯。

网友E:
制造麻烦,干嘛不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F: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