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22和td400内容不一致

楼主(2015-02-16):
新设备经常改动

突然有一天发现plc写程序后td400不显示我写入的内容

我感觉是td400的内容被固定了

情况是这样的

我加入了一个新的报警  下载后td400就不显示我新建的报警

我将程序上传,plc内的程序是修改之后的

修改已有的报警  文本显示器显示出来的还是修改之前的

是设置的问题还是plc的还是td400的问题?

纠结好几天了。

楼主:
没有回复吗???

我感觉就是文本显示器的内容不变了  被固定了

楼主:
求助啊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换个虚拟机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应该从TD400入手吧。

--------------

我没搞明白你说的报警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正常PLC一个地址,在人机或者文本要对应的。如果报警显示,那么文本里面应该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从TD400入手吧。--------------我...

报警就是其中的一个报警页面   或者说一页信息

我在plc里更改了  但是文本显示器里面还是修改之前的

网友A:
TD400也需要编程的,你在编程软件中看下以前的程序,看以前报警地址,然后添加上现在增加的地址。

网友B:
应该是td400没编辑好。

网友C:
显示器里面对应的PLC的点,你修改PLC没用。

网友D:
变量变了么?变了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E(2018-09-05):
这类问题应该是程序的数据块断电丢失导致的,  建议考虑耐特的兼容222PLC数据断电后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