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马达带动分割器如何回原点

楼主(2015-02-16):
变频马达带动分割器如何回原点,在设备初始化时,如何让分割器回原点,停在同一个点上,是用检测死区的传感器计次数呢还是用别的方法,控制器是用的CP1L,求解啊?

网友A:
用传感器检测死区,程序中用移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检测死区,程序中用移位指令。

不懂啊,移位指令控制分度盘角度么?在通过一位指令的值记住旋转次数?

网友B:
分割器,你的是几分割器呢?分割器有一个死区,在死区范围电机轴转动但是分割器输出轴不会动!你可以在分割器到达死区立即制动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你的是几分割器呢?分割器有一个死区,在死区范围...

这个死区能检测,但分割盘是16区的,我的分割盘不是圆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产品是套在正方形的工件上的,就是我的分割盘和产品是有角度才能套上,我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检测死区,在初始化时让分割盘和产品能够在同一个角度,是产品能够放在分割盘上?

网友C(2015-03-20):
你就在分割器轴上装一个传感器就作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