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空调修理

楼主(2015-02-16):
       昨天折腾车啊,差点又成冤大头,修车的告诉我车空调压塑机坏了,然后我确信不是坏了,而是车的电脑程序设定不对,最终我对了,一分没花.确信没坏的原因--上周开车去换电脑板(BSI),去之前空调是好的,走的时候没检查,路上发现风门关不住,空调不开,热风也会直接进来,所以判断空调没启动过,那就不应该坏。最终我对了,没花冤枉钱,一分没掏,只是浪费时间。用工控修理的经验来判断哈

网友A:
楼主英明  4S店坑人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英明  4S店坑人居多

 不是在4S搞的,外面修理店搞的。据说BSI是总线控制器,那应该也有参数设定啥的。呵呵

网友B:
要改革了,4s马上那个要完蛋了

网友C:
楼主英明!

楼主万岁!

俄代表全世界的 羊,祝楼主万万岁!

网友D:
做工控的就是好,用技术为大家服务 为自己服务,顶!!

网友E:
又长新知识了。。。。。。。。

楼主:
话说以前摩托车也是这样判断的,一个店--告诉我启动电机坏了,需要200块更换电机,我自己用万用表测量觉得没坏,果断换了家店修,后面这家告诉我--换碳刷即可,10块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