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配电变压器烧坏的措施

楼主(2015-02-16):
 1  变压器投运前的检测

为确保配电变压器具备运行条件,防止烧毁,投运前必须对变压器进行现场检测,其主要内容为:

(1) 检测油枕上的油位计是否完好,油位是否合适。油位过高,当变压器投入运行带负荷后,油温上升,油膨胀很可能使油从油枕顶部的呼吸器连接管处溢出;油位过低,则在冬季轻负荷或短时间内停运时,可能使油位下降至油位看不到的位置,会降低变压器的绝缘和冷却作用,影响变压器的运行;

(2) 检测盖板、套管、油位计、排油阀等处是否密封良好,有无渗油现象,否则当变压器带负荷后,在热状态下,会发生更严重的渗漏现象

(3) 检测防爆管(安全气道)的防爆膜是否完好;

(4) 检测套管是否完好,有无裂纹和放电现象;

(5) 检测呼吸器(硅胶罐)内的吸潮剂是否失效;

(6) 检测变压器的外壳接地是否牢固可靠;

(7) 检查变压器一、二次出线套管及它们与导线的连接是否良好,相色是否正确;

(8) 检查变压器上的铭牌与要求选择的变压器规格是否相符。例如各侧电压等级、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变压器的容量及分接开关位置等

(9) 测量变压器的绝缘,用1 000~2 500 MΩ表测量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对地绝缘电阻,以及一、二次绕组间的绝缘电阻,并记录测量时的环境温度。绝缘电阻的允许值没有硬性规定,但应与历史情况或原始数据相比较,不应低于出厂值的70%;

(10) 测量变压器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配电变压器各相直流电阻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的4%,线间直流电阻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的2%;

(11) 检查熔丝选择是否合理。变压器一次侧熔丝的选用标准为额定电流的1.5~2倍,二次侧熔丝的选用标准通常是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流。

若以上检查全部合格,则先将变压器空投(不带负荷),同时检查电磁声有无异常,并测量二次电压是否平衡,如电压平衡说明变压器变比正常,无匝间短路,变压器可以带负荷正常运行。

2  变压器运行中的注意事项

(1) 在使用配电变压器的过程中,一定要定期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严重失衡,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同时,应经常检查变压器的油位、油色,外壳有无渗漏,发现缺陷要及时消除,避免分接开关、线圈因受潮而烧坏。

(2) 要定期清理配电变压器上的污垢,检查套管有无闪络放电,接地是否良好,有无断线、脱焊、断裂现象,要定期遥测接地电阻不大于4 (容量≥100 kVA)或10 (容量<100 kVA),或者采取防污措施,安装套管防污帽。

(3) 在接、拆配电变压器引出线时,要严格按照检测工艺操作,避免引出线内部断裂,要合理选择二次侧导线的接线方式。

(4) 推广使用S11系列新型防雷节能变压器,或在配电变压器一、二次侧装设避雷器时,将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变压器的外壳、二次侧中性点共同接地。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将不合格的避雷器及时更换,减少因雷击谐振而产生过电压损坏变压器。

(5) 在切换无载调压开关时,每次切换完成后,首先应测量后2次直流电阻值,做好记录,比较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在确定切换正常后,才可投入使用,在各档位进行测量时,除分别做好记录外,还要注意将运行档直流电阻放在最后一次测量。

(6) 要做好台区负荷的监控管理工作,对超负荷的台区要及时更换变压器,防止变压器因超负荷运行而烧坏。

网友A:
变压器保养很重要  楼主总结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