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开关电源

楼主(2015-02-17):
这是我们生产系统主皮带控制柜内的电源,仔细找也没看到型号,请问大家有用过这种

电源的吗?是什么品牌的。谢谢!

网友A:
是开关电源吗?经常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电源吗?经常使用啊

这是其他车间的我们从不过问,和PLC在一个柜子内,也没看到铭牌。应该是电源。

网友B:
这是开关电源,我们这里的配电柜里用很多。

网友C:
应该是明纬24VDC。

网友D:
型号一般在侧面,很小的标签,实际这个只要看输出电压和电流就行了,代换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