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电机与防护等级

楼主(2015-02-17):
请问防护等级为IP55的电机是否一定是防爆电机?隔爆型防爆电机原理不就是把可燃气体与火源隔开吗?防护等级高的电机可燃气体也进不去呀?为什么不是防爆电机?

网友A:
防护等级是针对电器设备防水、防尘级别而言的。至于防爆设备,其结构和材料选用都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护等级是针对电器设备防水、防尘级别而言的。至于防爆设...

防爆电机最低防护等级是多少?

网友B:
两个概念,防护是防水防尘,防爆一部分是密封性能,一部分是设备强度

网友C:
防爆和防护等级不可以放到一起说,两个概念、、、、

网友D:
IP55是防护等级,是防水防粉尘,不是防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爆和防护等级不可以放到一起说,两个概念、、、、

即使是是防爆设备也要用到相应的防爆区域,并不通用。

网友F:
一、危险场所区域划分

按场所中存在物质的物态的不同,将危险场所划分为 爆炸性气体环境和可燃性粉尘环境。

按场所中危险物质存在时间的长短,将两类不同物态下的危险场所划分为三个区,即:对爆炸性气体环境,为0区、1区和2区;对可燃性粉尘环境,为20区、21区和22区。

针对爆炸性气体环境,GB 3836.142000标准中规定:

0区: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场所。

1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场所。

2区: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如果出现也是偶尔发生并且仅是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在此,“正常运行”是指正常的开车、运转、停车,易燃物质产品的装卸、密闭容器盖的开闭,安全阀、排放阀以及所有工厂设备都在其设计参数范围内工作的状态。

----1 场所划分

危险物质

长期存在(大于1 000 h/年)

正常运行时存在(10-1 000 h/年)

仅在不正常时存在(少于10 h/年)

气体

二、防爆标志解析

防爆电气设备按GB 3836标准要求,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标志内容包括:

防爆型式+设备类别+气体组别+温度组别

以特安公司ES2000T的产品为例, ES2000T 的防爆标志:ExdIICT6, 下面做具体说明:

1  防爆型式

防爆基本类型

防爆型式

防爆型式标志

防爆型式

防爆型式标志

隔爆型

Ex d

充砂型

Ex q

增安型

Ex e

浇封型

Ex m

正压型

Ex p

n型

Ex

本安型

E x ia
Ex ib

特殊型

Ex

油浸型

Ex o

粉尘防爆型

DIP A
DIP B

根据此表, 我公司ES2000T的机器是隔爆型的防爆型式。 我公司产品目前只有两种防爆型式, 隔爆行和本安行。 EP200-1的机器的防爆型式是ExibIICT4, 就是本安的防爆型式。

2 设备类别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

I类: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

II类: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II类隔爆型“d”和本质安全型“i”电气设备又分为IIAIIB、和IIC类。

根据以上分类我公司的ES2000T的产品属于II类电气设备,也就是可以使用在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

3 气体组别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传爆能力,标志着其爆炸危险程度的高低,爆炸性混合物的传爆能力越大,其危险性越高。爆炸性混合物的传爆能力可用最大试验安全间隙表示。同时,爆炸性气体、液体蒸气、薄雾被点燃的难易程度也标志着其爆炸危险程度的高低,它用最小点燃电流比表示。II类隔爆型电气设备或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按其适用于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进一步分为IIAIIBIIC类。

如下表所示。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组别与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之间的关系

气体组别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 (mm)

最小点燃电流比MICR

IIA

MESG0.9

MICR0.8

IIB

0.9MESG0.5

0.8MICR0.45

IIC

0.5MESG

0.45MICR

根据以上分类, 我公司ES2000T的产品可以使用于具有IIC类爆炸性气体环境,因为IIC类是要求最严格的, 所以ES2000T也可以用于IIAIIB的环境。

4 温度组别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引燃温度是能被点燃的温度极限值。

电气设备按其最高表面温度分为T1T6组,使得对应的T1T6组的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不能超过对应的温度组别的允许值。温度组别、设备表面温度和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3 温度组别、设备表面温度和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之间的关系

温度级别IEC/EN /GB 3836

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T[℃]

可燃性物质的点燃温度[ ℃]

T1

T450

T2

450≥T>300

T3

300≥T>200

T4

200≥T>135

T5

135≥T>100

T6

100≥T>8

这是与气体点燃温度有关的电气设备(假定环境温度为40℃时)的最高表面温度,点燃能量与点燃温度无关。在标准BS5345第一部分中列出了所有可燃性气体和其组别。

  防爆标志

    以下以CENELEC氢气防爆标志为例E Ex ia C T4

ECENELEC标志认可  Ex防爆公用标志

ia:防爆型式(本质安全)  Ⅱ:设备组别

C:气体组别  T4:温度组别

④名词解释

隔爆型电气设备(d):是指把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壳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的爆炸压力并阻止和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传爆的电气设备。

增安型电气设备(e):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火花或危险温度,并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提高其安全程度,以避免在正常和规定过载条件下出现点燃现象的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i):在正常运行或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所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无火花型电气设备 (n):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产生电弧或火花,也不产生能够点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的高温表面或灼热点,且一般不会发生有点燃作用的故障的电气设备。

防爆特殊型(s):电气设备或部件采用GB3836-83未包括的防爆型式时,由主管部门制订暂行规定。送劳动人事部备案,并经指定的鉴定单位检验后,按特殊电气设备"s"型处置。

三、防爆标准及选型

①各种防爆型式的对应标准

防爆型式  在英国允许

使用的场所  中国标准

GB3836  防爆型式

    IEC标准

79-  CENELEC标准

EN50

增安型  12  3  e  7  019

本质安全型  012  4  iaib  11  020(设备)

隔爆型  d  2  d  1  018

特殊型  s    s

②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防爆类型选型表

爆炸危险区域  适用的防护型式

电气设备类型

0  1、本质安全型(ia级)  ia

   2、其他特别为0区设计的电气设备(特殊型)  s

   1、适用于0区的防护类型

   2、隔爆型  d

   3、增安型  e

1  4、本质安全型  ib

   5、充油型  o

   6、正压型  p

   7、充砂型  q

2  1、适用于0区或1区的防护类型

  2、无火花型  n

四、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BS EN605291992

第一位特征数字防止固定导体异物进入

0  无防护

1  固定异物直径大于50mm

2  固定异物直径大于12mm

3  固定异物直径大于2.5mm

4  固定异物直径大于1.0mm

5  防尘

6  尘密

第二位特征数字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

0  无防护

1  垂直滴水

2  倾角75-90°滴水

3  淋水

4  溅水

5  喷水

6  猛烈喷水

7  短时间侵水

8  连续侵水

举例:IP 65即要求具有尘密及对外壳喷水有防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