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奇怪毛病

楼主(2015-02-17):
有一设备,主控板自带DC5V、DC24V电源(AC23V电源输入)

。DC80V、24V开关信号输入,继电器触点输出。故障时关设

备主电源(无论关多久)再送电,故障依旧,若关设备主电

源后,拔插主控板上CPU和E2PROM芯片然后再送电,设备能正

常运行一星期,如此反复。该主控板放到另一相同设备一切正常。

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记忆电源供电的3V电池看看有木有问题

网友B:
谢谢!电子板上无电池。

网友C:
设备故障是什么?

是否电源转换模块电容有问题

在者可能设备里的CpU控制的软电源开关不复位,或有感应电存在于电路板中,试增加一电源地接地线看是否有改变

网友B:
谢谢!主控板通过接触器控制马达,故障时设备不能启动,故障板一定要拔插CPU和E2prom芯片后,如果再把该板放到另一相同设备,一切正常。春节后我试加接地线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D:
这感觉好像是要初始化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应该是干扰问题,仔细解决干扰

网友F:
问题有些蹊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问题有些蹊跷

是的,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