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找设备是否漏电

楼主(2015-02-20):
      (1)用万用表测量漏电电压。把万用表转换开关放在交流电压测量档上,一般为250V档位,然后把黑表笔插入所测设备附近的土壤里,红表笔接在设备的金属外壳上。这时看万用表上指示数,如果表针不动,可依次改放低挡,直到指示出具体的数据即为该设备的漏电电压。如果表笔在最低档时仍无指示,即表示该设备不存在漏电现象。

  (2)用验电笔检查是否漏电。检查者手握验电笔直接与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相接,当验电笔中的氖管发亮时,即说明该设备有漏电现象,且漏电电压较高。当氖管不亮时,则可能是漏电电压低氖管亮不起来,也可能就没有漏电电压。

  (3)若没有万用表及验电笔,可用手背碰一下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当手麻时,就说明该设备有漏电电压。有电击感则说明漏电电压比较高,必须停机检查分析原因,排除故障之后再使用,否则可能出现触电事故。

网友A:
验电笔必须随身携带,用万用表查漏电更准确。

网友B:
用手背测试,是否带电情况,还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