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使用电缆并联?

楼主(2015-02-20):
      某些工矿及化工企业新扩建的技改项目,电力电缆采用并联方式供电,在所难免,在电力电缆的并联使用时,必须使两根电缆的载流量分配均匀,否则将导致电缆出现热击穿故障。

      首先并联使用的两根电力电缆,最好电缆型号规格长度统一,这样在电缆通电运行时,两根电力电缆各类参数基本接近,载流量分配基本均匀,不会出现单根电缆负荷过重,提前出现大面积发热烧毁现象。

      其次,并联运行的电缆,彼此之间的距离要考虑适当放大,这样当一根电缆出现故障时,也不会波及旁边并联使用的电缆同时烧毁,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电力经济损失。

      第三,是并联运行的电力电缆,要对电缆两端线鼻子与开关触点接触连接状态,进行经常检查,确保电缆与开关连接良好,因为并联使用的电缆大多在35mm2以上,每公里导体电阻都在零欧姆以下,电阻的数量级在10-1左右,如果电缆线鼻子与开关接触不好,很容易导致开关处有一根电缆的某一相或几相接触电阻过大,导致两根电缆载流量分配不均匀。现在的电缆客户考虑到经济性和电网设计,电缆型号规格的选择不会留有太大的载流量余量,当线鼻子处接触电阻过大时,一是连续使用该处发热烧毁烧断,再者就是导致两根电缆载流量发生偏移,导致其中的一根电缆过热烧毁。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就是多芯铠装电力电缆在交流电网中并联使用时,必须将每一根电缆的A相、B相、C相   单独拿出来,分别与开关的A、B、C三相并接,严禁将一根电缆的所有线芯短接后于开关的一相相连接。因为这样电缆等于在带电单相运行,单相交变电流会在钢带中产生涡流导致电缆发生热烧毁事故。

网友A:
我们也有不少并联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