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趋势突然中断,两分钟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5-02-21):
如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查找原因,谢谢

网友A:
Honeywell DCS 趋势突然中断,两分钟后恢复正常。Honeywell DCS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neywell DCS 趋势突然中断,两分钟后恢复...

霍尼韦尔的过程控制系统啊

网友C: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EPKS?是否冗余服务器?中断前是否有什么操作?

网友D:
大量数据交换引起死机,重装系统

网友E(2015-04-05):
你分析的完全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量数据交换引起死机,重装系统

网友G(2015-05-25):
霍利威尔的EPKS和SM都遇到过一些不能解释清楚的故障,但总的来说他的DCS还是故障率非常低的,在我见过的系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