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运行途中会暂停

楼主(2015-02-21):
大家好,我用s7-300脉宽调制控制台达伺服b2。现有问题

一、用通道1控制运行没问题,但是过一二天就没用了,按什么伺服都不动。换成通道2问题变成途中暂停一秒左右,其他无问题。伺服控制器都无报警。

二、我将脉宽改成50%伺服动作,改成其他宽度伺服没反应。是不是台达只能接受50%波形?

☞接线是plc出来——1.2k电阻——脉冲加——脉冲减——0v

动作时测量plc输出为12v左右。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你的接线是什么样,b2的可以不加电阻,做过同样方式控制过ab系列的伺服,无任何问题,不只是百分之五十的脉宽,其他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接线是什么样,b2的可以不加电阻,做过同样方式控制过ab系列的伺服,无任何问题,不只是百分之五十的脉宽,其他也可以。

网友B:
你的接法是不是有问题啊?记得是/pluse,/sign不用接线的啊,HIPLUSE接+24V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