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pu 故障问题

楼主(2015-02-21):
    各位新年好:

   紧急,我这边有个关于ABB  cpu的故障,cpu型号是pm 581,故障报错无法正常运行,运行指示灯不亮,故障代码详见照片

这个代表什么故障呀,怎么解决,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楼主要找说明书啊,不同的设备代码不一样的,我看着像是stop啊!

楼主:
因为放假吗,手上没有相关资料呀,照片还是同事发来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要找说明书啊,不同的设备代码不一样的,我看着像...

楼主:
补充:诊断diag为:E3 011     D1 014       D2 003      D3 031      D4 031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呀,那个确实是STOP,问题已解决,其中一个开关量模块烧毁了,更换后恢复。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要找说明书啊,不同的设备代码不一样的,我看着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