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使用当中出现过电压怎么办?

楼主(2015-02-21):
1、过电压现象是最为常见的。 过电压产生后,变频器为了防止内部电路损坏,其过电压保护功能将动作,使变频器停止运行,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过电压,防止故障的发生。由于变频器与电机的应用场合不同,产生过电压的原因也不相同,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2、过电压的产生与再生制动所谓变频器的过电压,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变频器电压超过额定电压,集中表现在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直流电压上。正常工作时,变频器直流部电压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

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1.35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上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升至700V左右时,(因机型而异)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造成过电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电源过电压和再生过电压。当变频器的三相电源波动较大,频繁出现欠压、过压故障时,可适当调整“欠压动作点设置”“过压动作点设置”这两个参数、对被干扰方的对策:①尽量远离变频器。②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有一端和共用端相接。③还可以使用磁环和滤波电容。④在电源线中插入电源线滤波器(正常状态扼流器、小型的噪音滤波器)。⑤接地线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