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与三菱plc通讯反应慢

楼主(2015-02-21):
组态王  与三菱plc通讯反应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期待

楼主:
是不是用编程口不行啊

网友B:
组态王是正版吗?是PLC反应慢,还是上位机的画面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是正版吗?是PLC反应慢,还是上位机的画面反应慢?

是上位机的画面反应慢。

网友C:
画面反应慢很正常,不用太在意的,组态王就这样。。。。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组态王是正版吗?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