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 CanOpen 通讯求助

楼主(2015-02-22):
大家好,本人现在使用 Canopen 传感器与施耐德 TWIDO PLC 通讯 ,遇到问题需要大神帮忙,谢谢了。
如图片中,COB-ID 是怎么样通过 PLC 发送指令的?比如我想把传感器地址改为 42,发送的指令是什么?

我看了软件帮助,里面的 CAN_CMD 指令。这个指令用的是索引(Object)和子索引(Subindex)找到需要读取的参数地址。

但是如我问题里面,用 COB-ID 是怎么读(改)参数的呢?用的什么指令??图片“3)”中,如果需要通过 NMT 指令把当前状态改为 Pre-operational(80h) ,又是要用什么指令??

求大神解答

谢谢,新年快乐。

楼主:
没有人吗??求指点~

网友A:
没有使用过施耐德的东东。

但给你的建议是: 从站就是你的传感器,按照CANopen启动后,应该自动进入预操作,而主站应该发送启动指令即可让从站进入操作状态。通常这些都无需使用指令来执行。组态配置即可。

网友A:
CAN_CMD 应该属于SDO指令性质,根据需要读写从站的参数。不应该与PDO有关。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回复,那我附件图片中的 COB-ID 是怎么操作的呢?指令怎么发??

引用 网友A:
CAN_CMD 应该属于SDO指令性质,根据需要读写从...

网友A:
COBID  报文标识符,在配置组态的时候自动形成,当然也可以修改,但双方能自动识别(有些从站是固定的,不能修改)。

如何发与你的传输模式有关,无需使用指令。

网友A:
你把eds上传来,我组态看看

楼主:
回复内容:Ye_w 谢谢您的回复,EDS没发现哪里可以发送,能不能把您的邮件消息我?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你把eds上传来,我组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