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m-6ib 配电

楼主(2015-02-22):
车间有四台fanuc m-6ib机器人,请问如何进行房间的配电?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谢谢!

网友A:
配电方式你只要遵循机器人内部有个接线图纸的,但是要注意,车间电压是否稳定,需不要增加一个稳压电源来保护设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