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喷墨打印机打印不清楚?

楼主(2015-02-23):
     喷墨打印机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比如喷墨打印机字迹模糊就是比较常见的故障。那么出现字迹模糊的故障都有哪些原因呢?

    一般来说如果出现打印机在打印的时候墨迹稀少或者字迹无法辨认的话,更多是因为打印机长期没有使用或者是其他原因而造成打印机的墨水输送系统障碍或喷头堵塞故障。

     解决方法:假如打印机的喷头堵塞得不是很厉害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执行打印机上的清洗操作即可。但是如果是进行了多次清洗的话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可以拿下墨盒,因为对于打印机的墨盒喷嘴非一体的打印机需要拿下喷嘴进行核实处理,我们可以把打印机的喷嘴放在温水中浸泡一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打印机的电路板部分浸在水中,因为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只需要用吸水纸吸走沾有的水滴,最后装上再清洗几次喷嘴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打印机经常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