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变频空调!

楼主(2015-02-23):
常常看到什么变频空调,什么节能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太阳能空调,这时候也许你会说真的节能了!

网友A:
想法不错,楼主可以先申请专利

网友B:
楼主想法好啊  格力好像有这么说的啊

网友C:
想法很好,不知何时有真正的太阳能空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楼主可以先申请专利

网友E:
家用空调多大,再变频也省不了电!!!

网友F:
想到以前的一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711_1.shtml

我学过化工热力学,来说说我的看法。

不考虑压缩机、换热器、膨胀机构及管路方面性能的差距(变频系统实际上会低一些,因为不能保持在最佳工作点),二者的差距其实完全体现在能效比的差距,而能效比取决于2个换热器冷媒进出口温差,温差越高则能效比越低(卡诺循环的原理决定的)。在定频空调这个温差取决于环境温度,而变频空调这个温差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如果负荷率适中,变频空调能够在整个过程保持较高的能效比。从这个角度变频空调是节能的。

当然实际情况还要考虑空调的工作状况,包括负载率和工作模式。

先看工作模式,如果是间歇性运用,我们必须看分别启动阶段和维持阶段,为了尽快达到设定温度,启动阶段都是全功率运行的,此时二者效率是相当的,变频空调能效稍差。在维持阶段,定速空调是采用的加卸载的方式,变频空调是采用调负载(压缩机转速,电子阀配合)的方式,此时变频空调能够工作在更高的能效比之下。

再说说负载率,如果负载率较高,变频空调无法维持在高能效比的状态,否则输出不够。极端的情况是100%的负载率,大家都全功率运行,变频空调能效会稍低。如果负载率太低,压缩机在低速下效率会急剧降低。

结论:变频空调在长时间连续运行,负载率适中的情况下是节能的,在这种状态下节能效果还是不错的。至于广告,胡说八道,不严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楼主可以先申请专利

 还专利,人家都已经早开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