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2015-02-24):
公司安装三相电子式3*1.5(60)A电能表20多块,现发现有1块表电流(Ib)指示闪烁,感觉异常但不知道原因,望各位大师讲解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指示闪烁,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绿灯闪,就是采样指示灯(脉冲量)亮,属正常现象;如果是红灯闪,一般是报警,或有失压,或有断流。

网友B:
检测极性,是不是极性反了

网友C:
同意世猫复:指示闪烁,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绿灯闪,就是采样指示灯(脉冲量)亮,属正常现象;如果是红灯闪,一般是报警,或有失压,或有断流。

网友D:
是显示屏(Ib)指示闪烁,不是面板指示灯闪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极性,是不是极性反了

如果是二次极性接反,会显示(-I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指示闪烁,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绿灯闪,就是采...

是显示屏(Ib)指示闪烁,不是面板指示灯闪烁

网友E: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
有高手知道么?有谁遇到此现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