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故障为什么会导致西门子S7-300系统误动

楼主(2015-02-24):
请各位指教:我公司最近改造的脱硫系统,采用西门子S7-300与组态王搭配的系统,在运行中处理线圈温度时不慎引起24VDC短路,结果造成所有运行设备跳闸。为什么?

网友A:
电源短路,输出继电器的线圈无法保持,然后设备就跳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短路,输出继电器的线圈无法保持,然后设备就跳停。

您好!那应该怎么改进请指教

网友B:
不短路就做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