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20EX2 COM1如何与西门子700IE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5-02-25):
如何用西门子SMART LINE PANEL  700IE 触摸屏监控 台达的PLC DVP 20EX2  ?要使用COM1(232),实在不行用COM2  COM3也行。

有做过的吗?介绍一下可否实现?最好发个例子程序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估计比较困难

记得支持欧姆龙 三菱的plc

modbus支持的话,可以慢慢试试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 等等

楼主:
嗯,我试过用RS485/RS232转换器,但PLC的COM1口通信灯不闪,屏面数据没反应。

楼主:
已解决,可以,触摸屏和PLC的软件中通信参数设置好,自制电缆,加RS485/RS232转换器。

网友B(2019-11-0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可以,触摸屏和PLC的软件中通信参数设置好,自制电缆,加RS485/RS232转换器。

大哥怎么做的啊。案例还有没有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呵呵呵非 常值得学习。。